普车工

楼主(2016-10-04):
总长2666轴,直径40长55,直径Tr52×3长941-直径40长1614.-直径30长50-直径25长25-直径18长30。(其中直径40处为轴承挡)这种轴怎么做不会跳。

网友:
这轴干啥用?扭矩、转速是多少?估计做的再好也很难正常工作。还有左边那个轴承,真的装的上吗?

网友:
没标形位公差一段一段的车(用四爪打表)

网友:
长度不短,加工后圆跳难保证

网友:
长度太长啦、并且尾部直径还较小、跳动确实不好保证!

网友:
看起来是丝杠

网友:
去了解下丝杠的加工工艺就知道了怎么保证

网友:
粗车后留余量,双顶加跟刀架。基本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加工小端时可以使用中心架,两段长部分跟刀架,双顶尖加工。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