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弹性划线器为什么划线的时候不伸缩?

楼主(2016-10-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连接板卡死了,连接板加厚试一下

网友:
弹簧力度太大,表面光洁度太粗糙。

网友A:
划针尾部加长,螺堵中心开孔,加长的划针尾部从孔中穿出,增加导向部分长度。使用时注意前后导向孔的润滑状态,勤清洁,勤加油。

网友:
感觉 导向不够

网友:
加大导向 ,提高内孔的光洁度,估计效果会有改善

网友:
检查一下划针是不是弯曲了,若是弯曲了就修正一下;还有就是加油润滑一下;装上。

网友:
把在划线时,因为工件表面的凹凸对划针产生的径向力,转化为弹簧的力。所以划针与筒体要锥度导向。

网友(点评):
感觉锥度配合最好,关键是锥度要多大?而且锥度加工起来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划针尾部加长,螺堵中心开孔,加长的划针尾部从孔中穿出,增加导向部分长度。使用时注意前后导向孔的润滑状 ...

好建议!

网友:
感觉是这个意思
滑针拉长 穿过螺塞

网友:
划针导向部分太短

网友B: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意思:

不错,就是加工难度增大

网友(点评):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加大间隙,简化定心结构。

网友:
孔内导向长度至少要比直径大一倍,同时给配合H7g6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