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牛头刨用油请教!

楼主(2016-10-05):
  最近弄了台100的液压牛头刨,需要更换全部液压油,我在中部地区,请教需要用多少标号的液压油比较合适?

网友A:
1,一般机床说明书都会注明用油牌号。
2,正规的液压站标牌上也会注明使用油牌号及多少升。
3,常规46号抗磨液压油,问题不大,最好核实。
4,液压油避免混用。
5,不行就整个清洗全换吧,权当清洗系统了。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132&highlight=%D2%BA%D1%B9%D3%CD 液压油的选用与维护。论坛以前的帖子,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B:
这个跟什么设备没有关系,主要是液压站。一般环境下46#液压油能满足工作条件。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更换就行。配套的液压站会有标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机床说明书都会注明用油牌号。
2,正规的液压站标牌上也会注明使用油牌号及多少升。
3,常规46号 ...

感谢,已选用46号液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什么设备没有关系,主要是液压站。一般环境下46#液压油能满足工作条件。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更换就行 ...

感谢,已选用46号液压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