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铸件,孔径63,32的刀杆伸出80左右,粗加工声音唧唧的响。

楼主(2016-10-05):
数控车车铸件,孔径63,32的刀杆伸出80左右,一刀2.5左右,转速1100F0.22粗加工声音唧唧的响。粗加工表面有时有一点振文,有时没有。要怎么解决。

网友:
加一刀精加工

网友(点评):
华仔也下海搞机械了啊^_^?? 转速800左右,然后一刀4mm。F0.3搞起

网友:
合理的选用切削用量!保持工艺系统刚性要好!

网友:
一次下刀太多了吧?一次下2个或者1.5试一试

网友:
这个1切削方案应该可以,检讨刀具材料和刃磨

网友:
唧唧的响,刀老了。

网友:
转速稍快,,,,,

网友:
上个加工时的图片吧。

网友:
线速度过高,都达到210米了,太高了,一般粗加工120米,精加工可以适当的高一些,

网友:
减少背吃刀量,把刀子磨一下。

网友:
切削三要素,加工铸件感觉差不多,就要看你刀片的选择了,刀片磨损,合理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