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柴油机有这样的齿圈损坏问题么?

楼主(2016-10-05):
最近帮助一柴油机生产厂解决了一个柴油机起动时齿圈受损的问题(见图片),直接原因是起动成功后小齿轮退出时气起动马达仍在输出扭矩导致的.很多人不注意这个起动过程中的小细节,所以提出来与大家共享.
追问一下,直接原因我说了,那根本原因呢?
我发现论坛中关于柴油机起动的信息并不多,也希望大家能把这方面的经验问题拿出来共享,让我们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呢?

请教下我上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呢?再试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上传的图片怎么看不到呢?再试下

网友B:
上传完后,不能删图片。点图片→点上传→再点图片→点下面的确定。图片就进入您的文字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完后,不能删图片。点图片→点上传→再点图片→点下面的确定。图片就进入您的文字里。

网友B:
在右边的“高级模式”里去操作。http://www.cmiw.cn/thread-422541-1-1.html看这个帖子,怎么发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右边的“高级模式”里去操作。http://www.cmiw.cn/thread-422541-1-1.html看这个帖子,怎么发图片?

明白了,是文件太大了,非常感谢!!!

网友:
启动电机与主动齿轮之间有一个超越离合器(也叫单向离合器),即:只能由电机带着齿轮转,不能是齿轮带着电机转。有了这个结构,发动机启动升速后,小齿轮由电机驱动的主动轮变成被发动机带动的被动轮,其转速超过电机转速,超越离合器分离,小齿轮在电机轴上空转,这个状态下没有你说的小齿轮仍然输出扭矩的情况。 如果故障现象确如你判断,或是超越离合器故障不能正常分离,或是存在习惯性的错误操作。

以上发出后才看到照片——

照片显示,损坏部分约占齿长的15%,而其他部分看不出曾经啮合工作后的正常摩擦痕迹!没看错的话,这不是齿轮应有的工作状态。一个估计:分离机构装配错误,小齿轮不能正常伸出,导致两齿轮啮合长度严重不足。

网友(点评):
对,感觉只啮合了一半。

楼主:
工作时是可以啮合的,零件上的白色是后来涂上的探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