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显示SolidWorks预览图

楼主(2016-10-05):
我安装了笔记本的SolidWorks2011版的,零件如下图,有没有办法能在不打开SolidWorks2011软件的情况下大体知道它的形状,求告知方法。

网友:
安装sw时候有一个浏览插件叫eDrawings 2016 x64 Edition 可以查看和测量

网友:
.NET的组件安装失败了就会这样,系统的问题,很难解决,也碰到过很多次,只成功过一次,建议重新做系统或者不看预览图

网友A:
可以安装个SolidWorks Explorer。
PS:如果SW安装没有问题的话,默认是开启了预览的(win7及以上系统),可以把系统的预览模式打开。简单点的话,选中零件后,文件夹的左下角会显示预览。(win10需要手动打开.net等模块)

网友:
在零件文件里,右键——查看——大图标。就可预览了。

网友:
重装软件,不行就重装电脑,再不行,换软件版本

网友(点评):
你这动作太大了吧,没必要。

网友:
我的都这样显示,我还以为这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个SolidWorks Explorer。
PS:如果SW安装没有问题的话,默认是开启了预览的(win7及以上系统),可 ...

重装过一次SW2011,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