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化妆刷的铝套和木柄是用什么工具固定的?

楼主(2016-10-05):
Q1:就是图中箭头所示的位置,是用什么样的工具加工的,是类似压线钳、封口钳这样的设备么?
Q2:具体工艺是怎样的呢,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么?
Q3:如果我的木柄是圆角矩形的,能实现这样的固定么?

请大神指点迷津,小弟拜谢!

网友:
压铆类工具

网友:
建议做样品测试

网友:
拆过毛刷,好像是胶粘后,铝套上冲一下。

网友A:
我是女生,暂时我还沒有买到过非圆形的毛刷柄。。。是我买的太少了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女生,暂时我还沒有买到过非圆形的毛刷柄。。。是我买的太少了么??哈哈

我是买来做非金属加工过程中的清屑刷……方柄是为了和自动化设备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