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车需要什么样的刀片?

楼主(2016-10-05):
我这边是加工细长轴,直径27mm  长度500mm   材质为45钢。 平时车削都是用的 YT15 三角外圆刀 。   有一个部位需要精车,求教大神们  需要什么样的刀片?    我买的 三角形精车外圆陶瓷刀粒车间技术说这个不行,车出来有振纹
请赐教!谢谢

网友:
选用前角大一点的刀片,能避免振纹现象!特固克有一款,具体刀片规格记不清了!查查看吧!

网友:
自己磨
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点评):
老司机,好办法!

网友:
精车选择前角大点没问题,至于振纹出现,他和吃刀量,走刀速度,材质(都是45#钢,有的杂质太多)车床刚性,车床主轴的跳动,甚至顶尖的选择都有关系,长轴选择双顶加固定顶尖较好,能保证同轴性。同时可以考虑使用跟刀架或者中心架。加工

网友:
车工怕车杆。有振纹不一定是车刀的问题。还有,精车45钢,用不到陶瓷刀片吧。

网友:
YT15 车刀也可以精车45号钢的主轴,这里的车刀材料与振纹关系不大吧。震纹可能与车刀的角度、切削要素和装夹方法等有关吧。

网友:
细长轴零件,刀具选择前角大,刀尖锋利  切削力小,减小工件振动,应该不会有振纹,刀具问题可以加我qq:957349195,大家互相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