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简单轴的设计

楼主(2016-10-06):
今天别人问我:设计一个导轨支撑架的支撑腿?也就是大概用多粗的轴进行支撑?我原本想按照设计手册上的步骤来,感觉没法下手,感觉已知条件不够,请社友门帮忙估计一下,谢谢!已知条件:导轨所要支撑的重量为200Kg,

网友A:
您给的条件还是不够,高度?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给的条件还是不够,高度?长度?

支撑高度:1500,导轨宽度:800

网友(点评):
看长度多少?220㎏,承重比较轻。凭经验,4个支腿,外径50的焊接钢管,加斜拉筋,应该可以。如果要精确,先建立模型,在SW软件里做受力分析。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确定,平时都是估计着来的,希望有高人详细解答一下
我感觉有关的因素有:最终要求精度、载重量、运行速度和频率、称重尺寸

楼主:
引用 楼主:
支撑高度:1500,导轨宽度:800

谢谢!

网友:
承重没问题,主要考虑总体协调性。可用40*40*4的方管组焊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