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套轴承

楼主(2016-10-06):
在一个吧里面看到一个关于轴承的帖子,意思是轴承套轴承,平面轴承叠加在一起,请问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网友A:
后面一张图,推力轴承并列,可以提高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但前面一张图,大轴承套小轴承,的确让人费解,期待高人解释,这种一般用在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B:
1,这么用的还真是少见,原帖提到用途或用在什么地方了吗?

网友(点评):
似乎有点道理。

网友:
轴承套轴承,确实很让人费解啊!why?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么用的还真是少见,原帖提到用途或用在什么地方了吗?

说是可以提高速度不烧轴承,我就想不通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不成立。轴承多,可以提高载荷,但绝对允许转速会降低,又怎么可能提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一张图,推力轴承并列,可以提高径向载荷和轴向载荷。但前面一张图,大轴承套小轴承,的确让人费解, ...

是怎么增加的?每个接触点没有改变

网友(点评):
轴向载荷如果游隙调整好,可以同时受力。是可以提高轴向载荷,只是允许转速会降低很多。

网友C:
图一肯定不是正确用法。或是设计这个用法的不懂,或是轴或轴承座因故修复。轴颈与轴承座孔径差变大,无奈的应付之举。

图二是双向推力轴承,用法是:中间一圈与轴配合靠轴肩和衬套与轴的轴向确定载荷关系。两外圈与轴承孔配合,靠孔的台阶和衬套确定与轴承座的载荷关系。用于在一处实现双向承载。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说法,这上维修过程中的无奈。在维修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应付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肯定不是正确用法。或是设计这个用法的不懂,或是轴或轴承座因故修复。轴颈与轴承座孔径差变大,无奈 ...

这个要说声谢谢

网友:
为了减少滚动体磨损吗?分级的轴承可能最终导致只有一圈转其他都定在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用在超高速场合,每一个轴承都是到达滚动摩擦上限所以被迫带着上一级轴承转动呢?

第二个是双向推力轴承,跟你说的多级没关系。

网友:
二种都是用在载荷不大,但要求灵活自如的地方。

网友:
轴承圈内套轴承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图一的轴承套轴承,真的没有见过,应该用处不大吧,我想可能手头没有这个轴承,而刚好有二个可以套起来满足使用要求,而临时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