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求助》棘轮能不能用单向离合器代替?

楼主(2016-10-06):
      最近有一机构,转盘式的,一次转动90度(0.3秒内),然后停止1s,然后再转动90度,以此往复运动。
      之前别人的方案是棘轮机构,然后气缸驱动,简图如下。我想把棘轮改成单向离合器轴承,这样结构可以简单点,而且成本也低一些。
      以前在输送机上用过单向离合器,防止掉电回转的。但是能不能用单向离合器在低速情况下代替棘轮?还得请教各位大侠。

      别人都在放假,机械狗还得加班啊。

网友:
你看下单向离合器轴承的内部结构图就知道,这两种机构原理是一样的。我当年在输送链上用的是椿本单向轴承,型号MZ60-55

网友(点评):
当初也是用的椿本的,效果质量确实好

网友A:
1,滚柱式的因该可以,滚柱式和你这凸轮原理差不多。
2,像楔块式的用在这估计效果就不太好了。
3,精度控制上还是这个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滚柱式的因该可以,滚柱式和你这凸轮原理差不多。
2,像楔块式的用在这估计效果就不太好了。
3,精度 ...

感谢大侠回复,上淘宝找找滚柱式的单向轴承看看

网友B:
单向轴承

网友C:
棘轮机构有正反兩個鉤  以防止逆轉  改用單向離合器只解決正轉問題  當氣壓缸回程時所造成摩擦力  要有剎車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

我这和大侠的机构类似,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单向轴承,2004年用过

网友:
基本上可以  但需要有剎車

网友B:
从图上可以看出,为了防止倒退,要夹住。最底下的齿轮就是这种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可以看出,为了防止倒退,要夹住。最底下的齿轮就是这种用途

夹住定位肯定要的,我这我大侠的大同小异

网友:
不过后来我改为减速电机直接驱动,用感应器确定位置,稳定性可靠性更好

网友B:
减速电机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电机驱动

我这个负载很小,预算也有限,只好用气缸加棘轮了。不然我直接用伺服电机了。

感谢大侠分享。

网友:
力矩不大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棘轮机构有正反兩個鉤  以防止逆轉  改用單向離合器只解決正轉問題  當氣壓缸回程時所造成摩擦力  要有剎車 ...

如果改了单向轴承后,还要加上刹车装置,那么这个改动的结构也不是比原来的简单了。

网友:
单项轴承与你图中的棘轮机构在原理上是通用,但是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象棘轮机构一样,要实现角度控制的作用,这个如果需要要考虑怎么去控制。另外现在的单向轴承很常用,尺寸和通用轴承尺寸差不多,用键传动的,最好选用待用轴承支撑作用的离合器,这样对同心度要求小一些。

网友:
你的从气缸到摇杆是一个怎样的机构

网友(点评):
请查看米思米案列No.000165

网友:
楼主,你这图 有米思米的风格

网友(点评):
就是米思米的,我的还在方案研究阶段,需要这种棘轮结构,找了个米思米的图

网友(2017-02-23):
引用 楼主:
夹住定位肯定要的,我这我大侠的大同小异

楼主这个棘轮机构在0.3s内旋转90度,从11楼的图上看即使加了弹簧也阻止不了棘轮顶在第二个棘齿之前的瞬间回弹现象吧?
不经意间看到楼主做的这个结构,半年过去了,不知道楼主这个结构使用情况怎么样?能否分享下使用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