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拉铆螺母的问题

楼主(2016-10-06):
问题链接:【不懂就问】这是什么螺母?http://www.cmiw.cn/thread-469749-1-1.html

再次感谢原贴中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
钣金里面常用,不需要焊接螺母上去。
还有一种螺母,不需要焊接,也不需要铆,直接在板上开孔,然后拧紧螺栓,螺母有齿的一侧就会压倒孔里面。

网友(点评):
这种,我们也用。

网友:
这种问题的结果和反馈也是我们需要的。谢谢楼主。

网友:
拉铆后螺母的高度是关键,高度大了,头部成形不好,连接强度不够;高度小了,过度成形,会引起螺母内丝变形。正是作业前,先根据拉铆螺母的参数调整拉铆枪的行程。

网友:
这类螺母只能在小扭矩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
感觉气动工具比手动的好用,方便,而且力是基本恒定的,效果保证。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