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型丝杆滑轨机构的防尘结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6-10-06):
各位大侠,目前手里有一个结构较简单的丝杆滑轨机构,执行往复的慢速移动(10米每分钟),要增加防尘结构,倒不需要高级防尘,只是说要防止一些肉眼可见的细渣落到滑轨和丝杆上面。本来倒也不复杂,但是问题在于,这个机构较大,滑轨总长度有约2.8米,滑轨承载的台面有1米宽左右。使用的是HGH35的滑轨。整个承载重量大约300公斤以上。左右移动的行程是1.4米。我是准备仿照普通线性模组那样去设计,但是这个结构那么大,又那么长,感觉不是太合适。还想过用两端风琴罩的方式,但是我的长度方向又被其他设备限制,不太适合加长。

求助各位,请大家指点!
非常感谢!

楼主:
求助大家!

楼主:
对了,还在百度的过程中,发现一种滚轮式导轨,看它的介绍是说防尘效果超好,不需要防尘罩,但是我的是细渣(也可能偶尔有稍微大点的渣),不知道适合不适合,而且不知道价格怎么样?而且不知道是否合适我的这个应用。
补充几个我的应用的条件:1.速度大约10米分钟以内  2.载重大约200-300公斤  3.左右两个位置间歇性地往复运动 4.动作是从右端接住承载物后运动到左端的工作位停止即可,中间过程不需要精度,到工作位停止的精度要求也不高,估计0.2-0.3毫米的偏差都不会有影响。

求助各位!谢谢了!

网友A:
1,导轨防护就这么两种还有就是不锈钢板的收缩防护,那个比风琴防护更占地方。
2,再就是类似卷帘门的一种防护,国外的大型镗床上见过。
3,还得从你这里找办法‘还想过用两端风琴罩的方式,但是我的长度方向又被其他设备限制,不太适合加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导轨防护就这么两种还有就是不锈钢板的收缩防护,那个比风琴防护更占地方。
2,再就是类似卷帘门的一种 ...

感觉以前看到过的风琴防护,都是两端比丝杆滑轨机构本身长不少才行。我的机构总体已经很长了,左端和右端都不能加长太多,左端是激光焊接的机构,右边要放别的设备,我这个设备的总长已经到接近4米了,感觉不太好加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还在百度的过程中,发现一种滚轮式导轨,看它的介绍是说防尘效果超好,不需要防尘罩,但是我的是细渣 ...

精度多高?不高用滚轮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还在百度的过程中,发现一种滚轮式导轨,看它的介绍是说防尘效果超好,不需要防尘罩,但是我的是细渣 ...

还可以用塑料滑动导轨,易格斯的貌似不错,也不怕灰尘,连润滑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多高?不高用滚轮确实不错。

精度不高,丝杆导轨机构只是负责把物体从右端运送到左端,运送距离为1.4米,但是物体比较重,大约300公斤。到了左端就停着,等待我的焊接机构焊接上面的几个点,焊接机构是有配CCD的,所以,只要停的位置不偏差太多,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从来没用过滚轮机构哦,不知道有什么讲究?
你说的那个塑料的能承受几百公斤这种重载吗?

网友(点评):
滚轮一般用于高速,同样尺寸情况下,滚轮的负载比滑块要小。

网友(点评):
塑料的建议咨询易格斯官网。几百公斤貌似重了些,没用过这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多高?不高用滚轮确实不错。

请问你有没有价格中等,质量也还不错的滚轮导轨供应商推荐?
我想咨询他们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种不可就防尘而防尘,这样吧,你在每个滑动块二端安置毛条就可以了。

网友:
按LZ的说法,应该也只有LZ同事的说法会合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