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就辩]-1表面粗糙度与表面光洁度的区别

楼主(2016-10-08):
机加的老师傅常说表面光洁度,一些老工程师偶尔也会听到说表面光洁度。

80后们统一都是表面粗糙度了,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叫法不同,实则两者是有区别的。

两者的区别一句话
一个是新标准的叫法一个是老标准的叫法
两者的关系看下表

网友A:
光洁度的检测有什么仪器能检测没有?难道只能通过观察刀纹一个方法?

网友(点评):
光洁度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现在有粗糙度检测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洁度的检测有什么仪器能检测没有?难道只能通过观察刀纹一个方法?

表面光洁度已经推出历史舞台了吧
反正我没有在实际工作中碰过,只是看书了解了

表面粗糙度检测,除了人工观察之外,可以通过上工业相机分析啊,我以前见到用基恩士的做手机外壳 外观检测

网友(点评):
说远了。用表面粗糙度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面光洁度已经推出历史舞台了吧
反正我没有在实际工作中碰过,只是看书了解了

我们这里接触的发动机螺栓有说光洁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