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与轴承安装加轴套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10-07):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很多电机轴和轴承之间总要加一个轴套,电机轴为什么不直接与轴承内圈配合呢?求知道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1,我给楼主举个例子吧,
电机轴径一般有19,24,28,38,42有大有小等等吧,可能功率相近的电机,但外壳结构差不多,或者说一样,只是长度不一样,
那一般都会用相同的外壳,轴承,只是换个输出轴,轴套扩一下就好了!减少设计,制造成本,一举多得。
2,这样的例子在设计中很多,当然也有很多关于标准件的问题。
3,你这只是一个典型的应用。

网友B:
电机输出轴与轴承都是标准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输出轴与轴承都是标准件

中间的轴套起什么作用?

网友:
标准化、系列化的需要。

网友:
楼主 你们同步轮应该用得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给楼主举个例子吧,
电机轴径一般有19,24,28,38,42有大有小等等吧,可能功率相近的电机,但外壳结构 ...

兄弟  朋友有用的到帮忙介绍

网友:
我猜有几个可能:
1、加了轴套,对电机主轴有保护作用,轴承损坏,也只可能损坏轴套。
2、方便对设备备件的管理,统一用某型号轴承,而电机主轴大小无所谓,用轴承来调节,令到不同的电机的不同直径的主轴通过轴套与同一型号轴承配合使用。

网友:
塑料壳体,省模具,一个产品可用于不同的电机轴径。

猜的

网友:
主要是:1,更换利用;  2,增加壳体铸件承载面积。

网友:
这么多答案,到底哪个才是 靠谱的。

网友:
有可能是为了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