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气体流量

楼主(2016-10-07):
现在要做一台清洗设备,上面装了很多风刀,现在不知道风刀每分钟耗气量是多少,已知气压为0.5Mpa,管径0.6,怎么计算每分钟的耗气量,管长度忽略不计。

网友:
1,一般的的风刀都有标准使用压力下的每分钟耗气量。
2,例如有如下参数
     在风刀进口压为**公斤压力下,风刀出风口间隙为**mm时,每分钟耗气量为**m^3
3,楼主选哪家风刀直接样本查就可以。
4,一般都是流量算好了选风刀。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专业做这个肯定有参数的,但是....但是.....找了很多家他们都没有这个参数,理由就是这个是参照国外的样品自己做的,哪有这些东西。。。。都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