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提升机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楼主(2016-10-07):
关于托板承受重量,托板链节距为25.4,这种结构能否承受300kG工件??,提升链条采用16A-1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就担心拖板下面的链条会变形,导致货物不平衡,易于滑落

网友:
链条不会有事,应该担心链条与拖板连接够不够好。

网友:
才32Okg,没问题。安全有要求的话配上防坠器。

网友:
链条底下加导槽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这个提升链条16A-1,最大负重可达2000kg,即2吨;所以负载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16A-1最小抗拉载荷55.6K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这个提升链条16A-1,最大负重可达2000kg,即2吨;所以负载没有问题。

是指单个链节的负重麽

楼主:
底部有导槽 的,只是托板达到底部时才起支撑作用及转弯起导向作用,但提升后只能靠托板底部的链条支撑了

网友:
不稳!重心位置会下榻,考虑长时间的疲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这个提升链条16A-1,最大负重可达2000kg,即2吨;所以负载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看错了。单排的16A-1的抗拉载荷每KN,最小能支持55.6min,这样的意思吧。  1KN=102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