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蛟龙的输送机构叶片加工方式

楼主(2016-10-07):
             问题延伸,这样的螺旋叶片能否用钣金展开,如果能怎么展开,我询问过外协的,有说分片展开后切割成。如过能下图的外径 140 螺距140中心轴20怎么下料焊接

网友:
只能采取冲压拼接焊接的方式生产,不可采用数控铣削方式.

网友:
分段下料、成型、中心轴划线、拼接、焊接、整形、车削外圆

网友(点评):
社友干过?

网友A:
钢板割圆环形、拉出立面成型、中心轴划线、拼接、焊接、整形、车削外圆

网友(点评):
车削外圆,不太现实,成本高。我们做都不车外圆。

网友(点评):
最好车,便于输送状态恒定。具体看介质。

网友(点评):
低速车外圆还行,费点刀

网友(点评):
这种在垃圾发电输送中常用

网友:
冲压出一个个圆环片,剪切,安装,焊接,一片一片地焊接在一起。

网友(点评):
我们是用气割下料,原理一样。

网友(点评):
我之前也是像的下同心圆,然后成型这一步感觉不太好做、是不是需要专业的辅具哈。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567&page=1&extra=#pid3841966或许对您有帮助。对,需要专门的辅具拉长,我们用卷扬机拉螺距。

网友:
这个可以用钢带直接弯曲。你可以上优酷上看看螺旋叶片加工方式。但是这种螺旋叶片的缺点在于,外圈因拉伸,造成厚度比较薄,而且如果外圆很大,则要冲压单片后焊接,这个优酷上大把的视频。要会找资料。

网友(点评):
看批量决定加工工艺。

网友(点评):
嗯谢谢,因为一客户急需要这样的东西只有1天时间(只要300mm长),所以自己想做,tB上也蛮多的现成的但是时间太长了

网友:
用放样命令即可。

网友:
弄个铁板割个圆环,焊一起,穿轴上,一拉,得了。

网友B:
按板厚6毫米,总长1米给你算了一下。

网友(点评):
自己做个带运算的电子表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板厚6毫米,总长1米给你算了一下。

你是做这一行的么。你这个计算是用的软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板厚6毫米,总长1米给你算了一下。

到机械,山,庄找资源。

网友C:
农机上有这种,买现成的吧,有专业设备做这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农机上有这种,买现成的吧,有专业设备做这形状

小直径的有,稍微大了,或者螺距不一样,做绞龙叶的也是下料,拼焊。价格高,还不如自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板割圆环形、拉出立面成型、中心轴划线、拼接、焊接、整形、车削外圆

这种垃圾.....

网友(点评):
也要看用场,经济性不可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