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连接

楼主(2016-10-07):
一个飞轮,也只是增加惯性用,重量45KG,外径300,内径50,宽80.转速2000-3000转。目前是与轴紧密配合。但是比较重,拆装不方便。目前有想过用锥度花键连接,但是加工又比较麻烦。
各位社友有什么好的建议,望指教。
要求就是连接可靠不位移,方便拆装

网友:
要是能保证精度,柱面配合,端面锁紧也可以啊。

网友(点评):
锁紧的方法有很多,能保证不打滑不位移,但是我现在要征求个能方便拆装还可靠连接的

网友(点评):
螺纹锁紧不方便吗?你要多方便?

网友(点评):
高速。。。如果用螺纹,那螺纹精度要很高,而且以后磨损后,动平衡就白做了

网友(点评):
啊?螺纹精度高?螺栓保证强度就行啊,不是有铰接螺栓吗?这发动机上都用的,两三千转而以。

网友:
用涨紧套行不行呢?

网友(点评):
考虑过。但是轴上有个肩,涨紧套又不能高出飞轮(另一面要装东西,我没说明)。装上后可能一样不好取出。不然就直接用锥度连接了。如果涨紧套不高出飞轮,没法用顶丝法取出,大侠有什么好方法取出吗

网友:
1,装个手动离合器吧。

网友(点评):
装上后一般就不拆,但是要考虑好装,或者可能调整重量时也要拆。再说,结构要简单,因为本来这部分机构就简单

网友:
用Z2涨紧套

网友(点评):
不错的方法。具体改一下或许可以

网友(点评):
因为飞轮这类笨货就得用筒单对付。

网友:
两半结构

网友:
用涨紧套的方式,具体怎么设计要看楼主的实际情况了。

网友:
胀套比较简单

网友:
用适合型号的涨套好。

网友:
胀套不就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