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小孔加工

楼主(2016-10-07):
各位大侠好,现在有一个产品材料304L不锈钢,顶端有一个1.2(0/0.05)的小孔,是一个盲孔,有没有好的工艺可以加工?产品图纸如下:

补充内容 (2016-10-16 18:32):
1.另寻求不锈钢产品的机械加工,如上图的产品
2.寻求不锈钢产品的镜面抛光加工厂
要求最好山东省内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小直径的深孔是怎么搞得。

网友B:
1,这分明是不是盲孔
2,1.2的钻头直接打吧,又不深,0.5的孔手工钻过。
3,别说没有这么小的钻头。

网友(点评):
这孔的公差如何保证,钻孔可以保证吗?

网友:
做个夹具,在手扳车上钻孔!

网友:
我在思考这个是螺杆加工成这样成本这么高,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点评):
分明是设计的问题,优化设计也许更能节省成本。

网友C:
这个应该算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分明是不是盲孔
2,1.2的钻头直接打吧,又不深,0.5的孔手工钻过。
3,别说没有这么小的钻头。

请教钻头怎么能保证0/0.05的公差呢?

网友(点评):
1.2的钻头这个公差随便钻钻,没问题,钻出来就能保证公差。

网友(点评):
你说的直接钻孔,用什么钻头?用什么设备?

网友:
把一个螺栓搞得这么复杂,真的有必要吗?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很复杂吗

网友:
这个不是盲孔,孔的深度也不深

网友:
如果想精度高,可以用火花打孔机

网友(点评):
一般的火花机干几个还可以,若是1W件怎么处理呢?

网友(点评):
一般的火花机干几个还可以,若是1W件怎么处理呢?

网友:
想了解下,这个螺栓里加工出来的各个孔什么用途啊?

网友:
不是盲孔,只有约6.5mm深,直径1.2mm的孔,可以钻。

网友D:
1.0钻完,1.2扩,基本靠谱了,得用不锈钢专用钻头,最好是进口的,干起来轻松。不过我觉得这设计故弄玄虚了,有必要非的1.2的小孔?还要公差?

网友:
这个孔干什么用的?钻孔的话一般要求正公差比较好。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正公差嘛。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看错了,可以直接使用钻头钻孔,最好使用进口的,寿命长不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钻完,1.2扩,基本靠谱了,得用不锈钢专用钻头,最好是进口的,干起来轻松。不过我觉得这设计故弄玄虚了 ...

对的,1.2的尺寸还是比较重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钻完,1.2扩,基本靠谱了,得用不锈钢专用钻头,最好是进口的,干起来轻松。不过我觉得这设计故弄玄虚了 ...

可能设计的家伙随手加的公差值吧,让加工的注意点的意思。感觉这小孔应该是加油润滑的孔吧。

网友:
这种孔属于位置孔,批量加工得设计专用夹具。看我的帖子非标批量高效的钻床钻位置孔夹具

网友(点评):
看了,先谢谢你了。

网友(点评):
钻孔可以保证5丝的公差吗?

网友(点评):
夹具上有钻模,在这类夹具上加工,0.05已是很大的公差了。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算通孔吧?

网友(点评):
恩 是的 不好意思。

网友:
1.2钻头直接钻可以达到公差,要是不好钻就先用细孔放电打个底孔。

网友:
不同精度及不同毛坯的圆柱孔加工
孔的公差 孔的直径(mm)  实体材料上加工孔的方式  孔加工方式  H12、H13 (Ra:25-50)    一次钻孔  用车刀镗孔或用扩孔钻扩孔  H11、D11、 B11、C11、A11 (Ra:12.5)  ≤10 用钻头钻孔  1、一次或二次扩孔(根据余量定) 2、用车刀一次或二次镗孔  10~30 用钻头钻孔,用扩孔刀、车刀镗 孔或扩孔钻扩孔 30~80  1、用钻头钻孔,扩钻和扩孔;  2、用钻头钻孔,车刀镗孔  H10、H8、H9、F9、D9、D10 (Ra:1.6-6.3)  ≤10 用定心钻头钻孔后铰孔  1、扩孔及铰孔;  2、用车刀镗孔及铰孔; 3、粗镗孔,精镗孔不铰; 4、粗镗孔精镗孔,磨孔; 5、车刀镗孔及拉孔  10~30  1、用钻头钻孔、扩孔及铰孔; 2、用钻头钻孔,用车刀或扩孔刀镗孔后铰孔;  3、用钻头钻孔、拉孔或用车刀镗 孔及磨孔; 4、用钻头钻孔及拉孔 30~80 1、用钻头钻孔,扩钻扩孔及铰孔; 2、用钻头钻孔,用车刀或扩刀  镗孔及铰孔;  3、用钻头钻孔,用车刀镗孔; 4、用钻头钻孔及拉孔  H8,H7,G7,F8,E8,E9,D8,D9,N7,M7,K7,J7,N8,M8,K8,J8 (Ra:0.8-3.2) ≤10  用钻头钻孔,粗铰(或扩孔刀镗孔),精铰 孔径≤80mm  1、一次或二次扩孔(根据余量而  定),粗铰(或扩孔刀镗孔), 精铰;  2、车刀镗孔,粗铰(或扩孔刀镗 孔),精铰;  3、粗镗,半精镗,精镗;  4、车刀镗孔,拉孔;  5、粗镗,精镗,磨孔。  6、车刀粗镗,精镗,铰孔;  孔径>80mm             1、粗镗,半精镗,精镗;  2、粗镗,精镗,磨孔  10~30 1、钻头钻孔,扩孔(或车刀镗  孔),粗铰(或扩孔刀孔),精 铰;  2、钻头钻孔,车刀或扩孔钻镗孔, 磨孔;  3、钻头钻孔及拉孔  30~80 1、钻头钻孔,扩孔钻扩孔,粗铰, 精铰;  2、钻头钻孔,车刀镗孔,粗铰(或 扩孔刀镗孔),精铰;  3、钻头钻孔,车刀或扩孔钻镗孔 磨孔;  4、钻头钻孔,拉孔  例:孔Φ25(0,+0.033),孔公差H8,麻花钻至孔Φ24.8,铰孔至Φ25(0,+0.033)孔Φ35(0,+0.062),孔公差H7,麻花钻Φ34.8,铰孔至Φ35(0,+0.062) Φ8(0,+0.018),孔公差约H7-H8,中心钻定位,麻花钻至Φ6,粗镗至Φ7.5

网友:
不可能达到要求。钻孔

网友:
可以在数控铣上用钻头钻孔,每次下刀量设置到很小(可以试试0.05mm),这样就会保证孔的精度,且不易断钻头。为提高效率,可以将抬刀下刀速度调快。

网友:
这孔是通孔,1.2 +0.05/0 长径比超过10:1,这孔按图纸看不难加工,无非是传统三板斧钻扩铰
但是如果是个插装阀的阀体,那就比较麻烦了,1.2可能还有圆柱度要求和直线度要求,否则阀芯会卡死
不过做出来也是人家出图的事而已,用枪钻

网友(点评):
钻扩铰?这么小可以吗?

网友:
如果真的要求那么高的话,可以线割一个通孔,再拿1.2的销堵孔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是不适合的,

网友:
1.2的孔不算小,0.8 0.6 0.4 的孔我们都设计过,直接用钻头。

网友:
这个要想快直接穿孔机打,那速度可比那个啥钻头快多了,多了不说,一天一到二千个还是有保障的,就是不知道精度能不能达到

网友(点评):
用打孔机精度保证不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算通孔

显然这个孔就是个盲孔,因为是要先打出这个小孔,然后再加工那个交叉的大孔才行,如果反过来确实是通孔,但是直径1.2毫米在不锈钢上的通孔在即将穿透处是非常容易折断钻头的。所以视小孔为盲孔是很符合逻辑的做法。

网友:
小孔在大孔正中可以后打的,偏孔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小直径的深孔是怎么搞得。

小钻头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分明是不是盲孔
2,1.2的钻头直接打吧,又不深,0.5的孔手工钻过。
3,别说没有这么小的钻头。

打出来多少就是多少,公差没法控制的。设计者考量的可能是为了打孔不要打歪就行了。钻头就是买现成的,做一个夹具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然这个孔就是个盲孔,因为是要先打出这个小孔,然后再加工那个交叉的大孔才行,如果反过来确实是通孔, ...

这种说法也有可能,304加工硬化很明显。

网友:
电火花

网友(点评):
电火花的精度不好保证吧。

网友(2016-12-10):
转床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