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风上料

楼主(2016-10-07):
朋友们,我在安装生物质颗粒机时,遇到吹风上料,总是吹的太少,原来是3点的风机,不行。换了7.5千瓦的电机还是不行。原料是锯沫。求诸位帮忙开解一下!

网友:
锯末粒度多大的?密度多大?太重就不行了。

网友A:
爬坡皮带线 或螺旋输送机行不通吗?
如可以,7.5Kw的电机些许浪费。

网友:
负压送料不可以吗??就是送料少点

网友:
这风机的流量够大但是压力小,可以换台风机试试,直径大的风机,叶轮窄的相对压力要大

网友:
要加导风管!

网友:
几个问题先要了解:1、锯末大小;2、锯末水分多少;风力输送锯末是没有问题,但是选择风机的时候有些需要注意的事项:1、叶轮选择哪种直立的叶片,你这种叶片比较容易堵塞,2、最好选择压力搞点的风机,旋风除尘压降都达到900+以上了;3、如果没说错了话,楼主是直接从进风口吸入锯末,但是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锯末里的沙粒,球状颗粒,会留在风机里,就算全面有滚筒筛在前端做了筛分,但是久而久之里面的石粒如何清理呢,可能这方面需要考虑一下!

网友B:
进口就这样了吗?结构有些问题。

网友(点评):
LZ拿风机当水泵了!

网友:
风机输出的压力不够,向专业见机厂家咨询,购买较大输出风力的风机。

网友:
风机有2个参数:风量和风压。你说的风大小是风量的问题,还有一个风的压力大小。你别再这里问了,直接问风机厂家的工程师。

网友:
看图是泵送,不是吹送。(负压)吹送应该可以。
泵送的是紊流,吹送的是层流。你们具体怎么弄?

网友:
螺旋输送机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坡皮带线 或螺旋输送机行不通吗?
如可以,7.5Kw的电机些许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就这样了吗?结构有些问题。

谢谢,朋友,怎么改呢?帮忙搞一下

网友:
大概描述一下物料的运行路径呢

网友:
锯末就是用用风力输送,别的都不合适

网友:
可以查一下真空上料器(也叫文丘里,有大型的)或者真空上料机,属于真空吸料,查一下输送量能不能满足你这里的需要,不能就加数量, 比你这个简单多了,基本免维护。

网友:
真空送料,参考如图,重新改造一下即可
http://www.smcworld.com/products/ja/s.do?ca_id=314&se_id=3058&show_page=true#detail 可以查看《真空工程技术》徐成海,第24章 真空输送

网友:
效率低,噪音还大。还不如做提升机好。

楼主:
在此,多谢大家伙儿的热心!

网友:
估计是风压过小,真空度不够

网友C:
风力输送用的是这种风机么??

网友:
大致地样子是不是。

网友:
参考一下以前农村的吧小麦加工成面粉的机器,就是低位注入小麦,然后抽真空注入高处的加工仓,抱歉找不到图片

网友:
看下这两个的参数是否符合要求,也是输送粉末的

网友:
看第二个图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合理哦,这么高,风机吹不上去吧,而且是锯末,这么碎的东西

网友:
个人觉得风送这东西能不用尽量不用,后部的除尘压力很大,还不如用提升机输送。

网友:
你从一端吹风上料,吹过去的气从另一端出来是怎么排的

网友:
lz哪里做颗粒机的?

网友:
吹料方式不对!!应该用真空吸料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力输送用的是这种风机么??

是的

网友(2017-03-20):
用真空吸料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