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受力?

楼主(2016-10-08):
如图所以,一般设计时选直线单轨,除了考虑必要的M垂直向下受力外,还要考虑M1、M2、M3的扭力,那么问题来了,哪位大侠知道M4垂直向上的所能承受的力大小?和M是相等的吗?似乎也没见过有选型手册上面讲到过标注M4可承受的力的大小,坐等大侠回复!!

楼主:
搬个板凳慢慢等大神

网友:
同样搬个板凳慢慢等大神

网友A:
你说的情况不存在,或许你看的资料是山寨的,给的信息不完整。
你称为M的负荷叫径向负荷,M4叫反径向负荷,都有相应的额定负荷和计算规则。

网友B:
你这个图看的头疼,M4是沿中心向上吗

你可以去看上银的资料里面,有句话说 四方向等负载

你可以参照具体结构了解下

网友C:
你那个M4按载荷来计算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看的头疼,M4是沿中心向上吗

你可以去看上银的资料里面,有句话说 四方向等负载

可以从下往上的,有这种用法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滑块的结构,滑块和导轨是在侧面靠上下两组滚珠支撑,所以M和M4基本相等

网友:
计算M4肯定要分解M1、M2和M3。平时设计不算,只是凭经验用了系数而已。

网友(点评):
给个邮箱,发份资料,我的邮箱LWMXX@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情况不存在,或许你看的资料是山寨的,给的信息不完整。
你称为M的负荷叫径向负荷,M4叫反径向负荷 ...

可否发本资料到邮箱,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看的头疼,M4是沿中心向上吗

你可以去看上银的资料里面,有句话说 四方向等负载

是沿中心向上,失误!!大神可有这方面上银的电子版资料?能否发我一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发本资料到邮箱,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到THK官网注册一个账号,可以下载到海量的资料并且有在线的选型设计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看的头疼,M4是沿中心向上吗

你可以去看上银的资料里面,有句话说 四方向等负载

四方向等负荷不是针对所有结构型式的。

网友(点评):
的确,所以让LZ 对着结构一个个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M4按载荷来计算就行了嘛

不会就行了的。反径向承载能力比径向承载能力小。

网友:
M和M4,其实是M3的分解,可以用M3来计算出实现的值

网友:
按手册上的说明,不同形式的导轨各向负荷不一样,下图中上面的4向负荷一样

网友:
1,楼主这是要倒着用?
2,这个参数少见。

网友(点评):
是的呢,没办法,空间有限。

网友:
M4是反径向载荷,可以计算的。你给我个邮箱,我发一份THK的资料给你

网友(2018-05-30):
楼主你好~最近也在找这样的资料,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有个结构也是需要这样用,但是不知道能承受多大力

网友(2018-07-28):
引用 楼主:
可否发本资料到邮箱,没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老兄,你实际用过了吗?我现在也需要用到M4这个力,瞬间反正M力。还是滑块固定,导轨移动。不知道到底好用不。

网友(2024-08-01):
上银,应该是上下相等,左右相等;最终效果是上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