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表面钝化膜失效的问题

楼主(2016-10-08):
不锈钢之所以不生锈,是因为不锈钢表面有一层致密的三氧化二铬薄膜,起到防护的作用,但是在持续高温下,这层膜会碳化失效,请问:在多少度的持续高温下不锈钢表面的钝化膜会碳化失效?有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吗?

网友A:
不同牌号的不锈钢防锈能力是不一样的。还有一般是通过盐雾试验来验证不锈钢的防腐能力,有用过高温试验的吗?

网友B:
查《机械设计手册》,不锈钢/耐热钢304在900摄氏度,耐腐蚀性能肯定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牌号的不锈钢防锈能力是不一样的。还有一般是通过盐雾试验来验证不锈钢的防腐能力,有用过高温试验的吗 ...

国家发改委刚在上个月批准光热发电的项目并公布上网电价,光热发电有一种塔式熔盐发电方式,就是将光聚焦加热硝酸钾和硝酸钠的混合物,使其温度升至565度,之后进行蒸汽转换发电,这是在国内刚开始的新的发电技术。硝酸钾和硝酸钠的混合物就是存放在不锈钢的储罐和管道内,储罐和管道是焊接而成的,焊缝和表面都需要进行酸洗和钝化处理,现在想请教:钝化膜在持续多少度的情况下会碳化失效?在565度的持续温度下,钝化膜是否会失效?

网友(点评):
会变色,应该不会失效。

网友(点评):
请问 淡然 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吗?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机械设计手册》,不锈钢/耐热钢304在900摄氏度,耐腐蚀性能肯定不行了。

  在持续600度的温度下,有没有问题?钝化膜是否会失效?

网友C:
不锈,最主要还是含镍吧

网友(点评):
不锈的原理 不锈钢之所以不易生锈,是因其含有铬,在钢表面上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铬保护膜,厚度约10~50A[1A=10-8cm]。这薄薄的一层,却扮演着金钟罩铁布衫的功能,在一般的大气或有水的环境下,它可以防止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最主要还是含镍吧

嗨 你好 方便的话  加qq 329384325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