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体,不同硬度,如何实现?

楼主(2016-10-08):
在定心夹紧机构中,有一种是弹性夹头,可以实现工件的定心和夹紧。其中,对弹性夹头的热处理一般要求是,工作部分硬度大于根部硬度。
那么,问题来了。对同一个零件,热处理时,如何实现不同部位的不同硬度?请各位社友大侠赐教!

网友:
感应加热。

网友:
控制温度很重要。

网友(点评):
工作部分和根部是分开控制还是总体控制?

网友:
不知道呀 等着你的答案

网友(点评):
我也在等答案,哈

网友:
日本有一家做硬质弹簧夹的专业户,质量好,交货快(3/4天)。

网友(点评):
不知道他们的热处理工艺是什么样的。。

网友A:
用高频淬火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关键是工作部分和根部硬度不一样。你的意思是整体高频加热,分开淬火吗?

网友B:
热处理中,控制零件不同部位的冷却速度,快冷硬度高,慢冷硬度低。如淬火时,弹性夹头工作部分先入淬火剂,根部后入。

网友(点评):
层主的意思是,让根部先在空气中冷却一段时间?

网友(点评):
空冷温度梯度小。可参考CCT曲线图

网友(点评):
空冷再放入淬火剂,感觉挺难把握

网友(点评):
时间的把握就是热处理的工艺问题了,如果硬度分布要求很严格,热处理工艺就要求高了

网友:
除了高频外,主要是釆取渗碳后,剥碳层多少耒控制。

网友(点评):
还是不明白。请大侠详细解释下? 还有,对于不用渗碳的材料呢?比如65Mn,T10A等

网友(点评):
那只能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高频淬火可不可以

是啊,仅供参考。

网友:
很多热处理都可以做到 但是要控制好工艺上不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中,控制零件不同部位的冷却速度,快冷硬度高,慢冷硬度低。如淬火时,弹性夹头工作部分先入淬火剂, ...

是的,空冷比液冷的温度梯度小

网友:
用装配式。

网友:
局部表面高频淬火,就能得到部分的表面高硬度。

网友(点评):
层主的意思是,先把弹性夹头整体淬火成根部的硬度,然后再对工作部分高频淬火达到更高硬度?

网友:
先淬一半再淬另一半。

网友(点评):
楼上有几位和大侠一个意思,哈

网友(2016-11-14):
引用 网友A:
用高频淬火可不可以

是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
高频淬火

网友C:
渗碳淬火整体淬需要涂保护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渗碳淬火整体淬需要涂保护膜

我应届毕业生,不知对不对,根部镀铜保护,然后整体渗碳淬火,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感应淬火啊,感应加热部位可控制的。

网友:
整体淬火局部回火,钻头的尾部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
工艺! d6 d; g!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