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说错了么

楼主(2016-10-08):
厂里接个活回来
内孔是7.98的
外径是14.0的
深度8.0盲孔    货全长10.0
夹外径    车内孔       加工到8.0+0.02
         车了半天时间       我抽查了   尺寸不稳定        产品要求100%通规通/止规止(通规规格8.0--8.02)     一个废品不许流向客户
量了素材(原材料)内外经    同心度,8-18个丝不等。
我提出素材不行        加工尺寸保证不了        老板说别人都可以加工出来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争执了许久,他在怒火中退了素材。我觉得不能接受。

补充内容 (2016-10-8 21:01):
工件:环套
加工内容:车盲孔
内孔毛坯尺寸:7.98mm
内孔公差:2个丝
检验方式:通止规 8——8.02
孔深:8mm
工件外径: 14mm,
工件长度:10mm
毛坯(半成品)外供
本工序工艺:夹外圆,车内孔

补充内容 (2016-10-8 21:16):
不用考虑其它办法了,没有那些个设备。就只能是夹外径车内孔。没有同心度要求,要通规顺畅过,止规不通过即可。机器精度1丝以内。

补充内容 (2016-10-8 21:17):
目前是通规紧或是不过,止规止不住。做的产品百分之五十合格,百分之三十五通规紧不顺畅通过,剩余的止规止不住

补充内容 (2016-10-8 21:23):
我的观点是,毛坯同心度偏差太大(8--18个丝)。夹外径车内孔,影响内径。有的位置车到了,有的位置车不到。毛坯余量不足够车削。车出来的东西100%不圆。导致加工尺寸达不到要求,通规通止规止。

补充内容 (2016-10-8 21:32):
批量加工的,几万个产品,因为看着简单,所以价格低廉。一个班10小时一台机的产量得达到2000个以上才有钱赚,没有全检出货这个工序。有一个不良品流向客户,将会导致整批次产品退货或是扣款。

结束时间: 2017-1-6 12:42

正方观点 (10)

可以加工能保证尺寸

反方观点 (7)

不可以加工保证不了尺寸

辩手:1 ( 加入 )

辩手:0 ( 加入 )

网友:
前面说“内孔是7.98”, 后面怎么又“车内孔  加工到8.0+0.02"
内孔到底是什么公差?

网友A:
    是素材内孔7.98,加工到8+0.02吗?如果是这样,同心度0.08-0.18,车床确实加工不出来。1-2个丝的余量,钳工手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7.98加工到8.02,单边2个丝,蒙鬼哪?

网友:
    搞毛啊,这么差的同轴度

网友B:
    你最好把问题的表述重新组织一下:
    工件:环套(没理解错的话)
    加工内容:车盲孔
    内孔公称尺寸:7.98mm
内孔公差:???
    检验方式:通止规 8——8.02
孔深:8mm
工件外径: 14mm
    工件长度:10mm
毛坯(半成品)外供
    本工序工艺:夹外圆,车内孔。

    你的几个说法很不好懂:
    1、给你的公称尺寸是7.98,给你的通止规是8——8.02,而你直接把孔车倒8.02,这是什么逻辑?
    2、“尺寸不稳定”到什么程度?是什么原因?你的车床能保证的精度是多少?
3、似乎外供毛坯同轴度偏差较大而留给你的加工余量不足,这个问题应该在毛坯进厂检验时发现并处理。跟你的“尺寸不稳定”没有直接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拿数据说话,凭空争论没有任何意义。
最后,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你如何保证精度的实现,还是你和老板谁是谁非?

网友:
    如果内外圆没有同轴度要求,那我觉得你说错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单纯的加工内孔的嘛

网友:
    2丝的余量你上车床车?而且孔和外圆不同心!你工艺搞错了,这样的活不是车到尺寸的!追加问题:客户要求产品内孔和外圆同心吗?如果要求同心那这来料本身就是废品,如果没有,如你老板所说是能加工出来的。

网友:
    先钻孔,钻完孔,可以铰孔(现在有买铣铰刀的,森泰英格就有,公差保证及同轴度都没有问题),车外圆

网友:
    加工前,,每个都量一下不就好些吗?

网友:
不能接的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素材内孔7.98,加工到8+0.02吗?如果是这样,同心度0.08-0.18,车床确实加工不出来。1-2个丝的余量,钳工 ...

铰还是保证不了同轴度啊!原材料的问题!

网友:
应该先用铣刀钻孔,再内孔定位车外圆。工艺排错了,只能怪自个

网友:
这个关键在于你的工件是不是有同轴度要求!

网友:
试车过,保证不了,活不接就是了,没有什么好争执的。
“内孔是7.98的
夹外径    车内孔       加工到8.0+0.02”
二个C,的确难保证。

网友:
应该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把问题的表述重新组织一下:
工件:环套(没理解错的话)
加工内容:车盲孔

谢谢你的提议很好,能更好的讲述清楚工件。谁是谁非有什么好争论的。讨论的是工件是否可以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铰还是保证不了同轴度啊!原材料的问题!

没有同轴度要求,只有孔公差要求。毛坯不一致,上机床装夹定位是比较困难了。

网友:
描述问题都不会,不清楚,我站你老板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