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而知新---金属材料性能

楼主(2016-10-08):
金属材料性能
    为更合理使用金属材料,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掌握各种金属材料制成的零、构件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应具备的性能(使用性能)及其在冷热加工过程中材料应具备的性能(工艺性能)。
    材料的使用性能包括物理性能(如比重、熔点、导电性、导热性、热膨胀性、磁性等)、化学性能(耐用腐蚀性、抗氧化性),力学性能(机械性能)。材料的工艺性能指材料适应冷、热加工方法的能力。

1、机械性能(力学性能):机械性能是指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特性。
  • 强度:材料在外力(载荷)作用下,抵抗变形和断裂的能力。材料单位面积受载荷称应力。

  • 屈服点(бs):称屈服强度,指材料在拉抻过程中,材料所受应力达到某一临界值时,载荷不再增加变形却继续增加或产生 0.2%L。时应力值,单位用牛顿/毫米 2(N/mm2)表示。
  • 抗拉强度(бb)也叫强度极限指材料在拉断前承受最大应力值。单位用牛顿/毫米 2(N/mm2)表示。
  • 延伸率(δ):材料在拉伸断裂后,总伸长与原始标距长度的百分比。
  • 断面收缩率(Ψ)材料在拉伸断裂后、断面最大缩小面积与原断面积百分比。
  • 硬度:指材料抵抗其它更硬物压力其表面的能力,常用硬度按其范围测定分布氏硬度(HBS、HBW)和洛氏硬度(HKA、HKB、HRC)
  • 冲击韧性(Ak):材料抵抗冲击载荷的能力,单位为焦耳/厘米 2(J/cm2)

2、工艺性能:指材料承受各种加工、处理的能力的那些性能。

  • 铸造性能:指金属或合金是否适合铸造的一些工艺性能,主要包括流性能、充满铸模能力;收缩性、铸件凝固时体积收缩的能力; 偏析指化学成分不均性。
  • 焊接性能:指金属材料通过加热或加热和加压焊接方法,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金属材料焊接到一起,接口处能满足使用目的的特性。
  • 顶气段性能:指金属材料能承授予顶锻而不破裂的性能。
  • 冷弯性能:指金属材料在常温下能承受弯曲而不破裂性能。弯曲程度一般用弯曲角度α(外角)或弯心直径 d 对材料厚度 a 的比值表示,a愈大或 d/a 愈小,则材料的冷弯性愈好。
  • 冲压性能:金属材料承受冲压变形加工而不破裂的能力。在常温进行冲压叫冷冲压。检验方法用杯突试验进行检验。
  • 锻造性能:金属材料在锻压加工中能承受塑性变形而不破裂的能力。

3、化学性能:指金属材料与周围介质扫触时抵抗发生化学或电化学反应的性能。

  • 耐腐蚀性:指金属材料抵抗各种介质侵蚀的能力。
  • 抗氧化性:指金属材料在高温下,抵抗产生氧化皮能力。

网友:
总结的很好  期待更新

网友:
温故知新。

网友A:
要是能具体到常用的一些材料和性能就更好了。哈哈,我是不是太贪心。

网友:
感谢楼主,要有各种材质的金属性能对比表就跟好了

网友(点评):
择日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具体到常用的一些材料和性能就更好了。哈哈,我是不是太贪心。

这个可以有,改日上传。

网友:
学习,金属材料的性能的掌握是很重要的。

网友:
具体的材料就更好了!

网友B:
这些基础的东西,在不轻易间就能用到。其实设计的依据也是根据这些特性来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基础的东西,在不轻易间就能用到。其实设计的依据也是根据这些特性来运用的。

确实,对设计来说材料的选择太重要了。

楼主:
应很多社友回复,以重新编辑添加了常用金属材料性能一览表的附件,有需求的可以下载。

楼主:
已重新编辑添加了附件---常用金属材料的性能表

网友:
学习了,很基础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