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损伤分析之轮缘和腹板损伤

楼主(2016-10-08):
轮缘和腹板损伤
轮缘裂纹通常发生在两相邻齿之间的齿根部。腹板裂纹有的是轮缘裂纹沿径向扩展而成,有时腹板内也产生裂纹但不一定扩展到轮缘。轮缘裂纹通常是轮齿疲劳裂纹发展的结果。齿轮某部分的残余应力过高,会形成并促使裂纹扩展。腹板损伤可因腹板强度不够、应力集中或振动等原因而引起。
轮缘、腹板的尺寸均应满足强度要求。局部应力集中因素,如切削刀痕、磨削裂纹、轮缘和腹板过渡圆角过小,应设法减少或消除。必要时应采取有效的减振、防振措施。

网友:
跟图能配起来?图明显是因为键槽引起的开裂

网友:
轮毂,幅板开裂。键槽处应力集中造成。

网友:
键槽直角根部应力集中引起的,可更改键槽位置。

网友:
看这个图,两齿轮的配合好像有问题,两齿轮只接触一点点;这个键槽开在哪里,都会造成这样的开裂吧?只要受到较大的作用力的长期作用下。

网友:
图片很明显了,就是键槽处应力集中造成的。可以选择稍大一些的键试试。

网友:
齿轮采用的什么热处理方式??

网友:
键槽与键的配合是否太松,容易造成冲击震动,键槽开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