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好加工么,成本高么

楼主(2016-10-08):
        本人刚毕业不久,最近公司有一个产品要生产,需要寻找机械加工厂家,但是零件我看到后感觉机加件不是很好做,想问问大家,帮忙看下,这两个零件好加工么,成本高么?      上传的图是别人产品做出来的成品零件,材料应该是铝合金6061,表面阳极氧化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网友A:
铸造的啊

网友B:
第1个是铝板模压成型,开模产品需要上量。如果是单件产品,直接CNC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的啊

      嗯,我也觉得上面的零件是铸造的,但是我们现在生产的量少,所以想问下若是用机加的方式,能加工出来么   还有就是量少的话成本是不是低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个是铝板模压成型,开模产品需要上量。如果是单件产品,直接CNC加工。

谢谢!  麻烦再问下,CNC加工成本高不,我们大概前期只要100的量

网友C:
100件还不如开模铸造呢,3件5件打样可以cnc。精铸,回来直接修修毛刺就ok,cnc加工难度有些大,不是一般水平能做的好的,而且需要上夹具。分好几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件还不如开模铸造呢,3件5件打样可以cnc。精铸,回来直接修修毛刺就ok,cnc加工难度有些大,不是一般水 ...

嗯,谢谢大侠

网友D:
找铸造厂家做,量可以夸大点,就说先做100件样品给客户看看,供应商应该会配合好的哦

网友(点评):
开一套模具不用花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铸造厂家做,量可以夸大点,就说先做100件样品给客户看看,供应商应该会配合好的哦

嗯,谢谢,上次有个钣金产品加工是这么说得   结果后来公司就不加工了

网友(点评):
是的呀!做人还是实在一点好

网友:
铝压铸件

网友E:
第一张照片,这个零件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外观件,而且照片上的零件明显是CNC加工的。如果是外观件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想着用铸造这种方法加工,因为第一铝合金在做喷砂的时候,压铸件里面的气孔会被砂子打出来。第二铸造铝合金根本不适合做阳极,硅元素含量比较大,导致做阳极的时候,会出现很多白点。所以建议还是用CNC加工,一分钱一分货,什么样的品质出什么样的价。

网友(点评):
喷砂能将铸造的气孔给打出来?????第一个产品用铝合金压铸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照片,这个零件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外观件,而且照片上的零件明显是CNC加工的。如果是外观件的话,我建 ...

分析的很详细啊!意见一致!

网友:
我也觉得CNC

网友:
第二个件机加没有问题,第一个件机加的话成本会很高,还是精铸吧。

网友:
膜拜一下高手

网友F:
第1个工艺:铝板模压成型--CNC--钣金弯曲

网友:
钣金弯曲不会造成材料开裂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上次有个钣金产品加工是这么说得   结果后来公司就不加工了

最好不要这样,骗多几次,人家就不信你了。是订多少件就多少件,对方会报价,接不接受是老板的事,自己不要替老板过多考虑,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网友H:
有量都不难做。

网友:
量太小会贵些大概几十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照片,这个零件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外观件,而且照片上的零件明显是CNC加工的。如果是外观件的话,我建 ...

嗯,谢谢大侠,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1个工艺:铝板模压成型--CNC--钣金弯曲

是图不清楚么,我看实物感觉没有钣金弯折啊

网友(点评):
你看那内凹面有铣削刀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骗多几次,人家就不信你了。是订多少件就多少件,对方会报价,接不接受是老板的事,自己不 ...

嗯,说得有道理,受教了  做好本职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量都不难做。

嗯,是的  主要问题是现阶段的量不多。。

网友:
第二个好加工,第一个机加工估计不会便宜,非要机加工的话,换个思路,改下形状呢

网友I:
CNC加工,不难,比什么开模的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CNC加工,不难,比什么开模的靠谱多了

嗯,难度倒是还好,关键是现阶段量不大,成本略高。

网友J:
哪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骗多几次,人家就不信你了。是订多少件就多少件,对方会报价,接不接受是老板的事,自己不 ...

不是说替老板考虑,量少找不着加工商,老板也会让你走人啊。打工苦逼,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哪个地方的

合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张照片,这个零件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外观件,而且照片上的零件明显是CNC加工的。如果是外观件的话,我建 ...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