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看图,隔板分料怎样防止挂丝?

楼主(2016-10-08):
各位辛苦了,先上一盘海带丝

正在做一台设备处理这种海带丝,出料后分四个出口,用隔板分开。

但是这个设备每天启动的时间短,要求停机后内部不能有残留,可是隔板上每次都挂了丝
如图所示

请问有好的办法能够让海带丝不挂在上面吗?
现在考虑用振动机构,但是效果不是太好,想要结构简单,又对现有功能不产生影响的办法

求各位赐教!

网友A:
加一个侧边的推料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侧边的推料装置。

请问是沿着隔板的方向推吗?

网友:
用套式交互齿

网友:
反向吹气呢?

网友B:
粘的多吗,试试气吹?

楼主:
什么意思?是切断吗?

网友(点评):
不是,象用二手手指理头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粘的多吗,试试气吹?

多,吹的话还要增加一个空压机,噪音和成本影响有点大啊

网友(点评):
车间内没有压缩气体,可以直接使用吗?

网友C:
1,隔板做成可手动旋转的,停机后手动旋转180度。
2,至于怎么旋转,定位等对楼主应该不难。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让海带丝运行到下方,自然调落。只是对隔板之间空间尺寸要求大一些。

网友(点评):
图片没有尺寸,如果料仓压力大的话你会翻不动

网友:
隔板带伸缩是否可以?

网友D:
有捕鼠器或防蛇装置,就是同样的原理:

任何轻微的不平衡,都会导致翻转掉落。

不用电,不用气,免维护。。。

网友(点评):
这种方案可行性很强啊!

网友(点评):
这种方案可行性很强啊!

网友(点评):
这种不可行,太敏感,会影响正常的分流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捕鼠器或防蛇装置,就是同样的原理:

要是两个隔板相对侧翻,会不会卡住呢

网友:
加个步进电机翻转

网友:
可做成嵌入式隔板,停机时抽离隔板。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到的,

网友:
把那四个三个隔板上面各加一个圆形滚子,可自由旋转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在每个隔板的上方装一个滚轴,丝挂在滚轴上,滚下去。如果觉得不彻底,干脆把隔板改成输送带。

网友:
每片隔板上方装一转轴,停机以后,手动旋转轴,把海带丝旋转下来。

网友:
要不这样,隔板可以取出来,清洗之后再放回去,至于从底下还是上面或者是侧面就再说吧。

网友F:
可以把隔板做成斜的?就是梯形的,顶边变斜后,海带这么滑应该可以增加运动中掉落的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隔板做成斜的?就是梯形的,顶边变斜后,海带这么滑应该可以增加运动中掉落的几率

有实物图吗,看下板子是怎么加的啊,也方便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每个隔板的上方装一个滚轴,丝挂在滚轴上,滚下去。如果觉得不彻底,干脆把隔板改成输送带。

这个方案可行,成本也不高

网友G:
这个简单,找个人过来,每次停机就把海带丝给吃了

网友:
做成嵌入式隔板,停机时抽离隔板---这个我也觉得可行

网友:
做成可翻转,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隔板做成斜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
切断可以么

网友:
我感觉抽离式隔板最理想!

网友:
不垂直投料,倾斜着划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简单,找个人过来,每次停机就把海带丝给吃了

太逗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捕鼠器或防蛇装置,就是同样的原理:

Daetwyler

网友:
16楼的想法很牛,让人一下子思想开阔了

网友:
隔离板做成可旋转的~~~~~

网友:
隔板上方加个滚筒,外面是针的那种  可以不

网友H:
分料过程中一定也存在积料问题,做成锯齿,定时切断,还可以缩短固定原料的分料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每个隔板的上方装一个滚轴,丝挂在滚轴上,滚下去。如果觉得不彻底,干脆把隔板改成输送带。

滚轴得非常灵敏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料过程中一定也存在积料问题,做成锯齿,定时切断,还可以缩短固定原料的分料时间

抽拉动作不方便

网友:
隔板可以做成如图所示的半圆形状(顶部线条不一定是凹槽),用一根轴把四个半圆隔板串起来,旋转外部的手柄即可清除挂丝,该结构简单可靠容易加工;为防止转轴上的挂料难以清除,可以在轴上加四段活动套管,并且在每段套管上焊接三个非对称的短柱,可保万无一失。

网友:
隔板上加刀片,直接切断就掉下去了,其他的都保险

网友:
做一块顶板切断就好,不用动现有设备

网友:
料斗侧边开槽,隔板装槽里;完事后把隔板往料斗外边抽离即可

网友(2023-09-04):
引用 网友C:
1,隔板做成可手动旋转的,停机后手动旋转180度。
2,至于怎么旋转,定位等对楼主应该不难。

这个方案巧妙啊

网友:
做根轴,手动摇一摇

网友(2024-04-15):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弄个隔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