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软件怎么就打不开呢,听说可以上传928MA系统

楼主(2016-10-08):
我这里就是打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解压,杀毒软件马上报警,应该提示删除了一个木马程序,应该是删除了一个文件。
如果你这软件是官网下载的,是可信任的,可以先关闭杀毒软件,再解压,再安装,肯定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解压,杀毒软件马上报警,应该提示删除了一个木马程序,应该是删除了一个文件。
如果你这软件是官网下载 ...

不是在论坛下的,就是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