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基准尺寸 不能如意怎么办?

楼主(2016-10-08):
--------------------------------------------
工程图,基准尺寸 工具标注,以顶点为基准
》》》还有可能我说的不清楚,LZ知道用”智能尺寸“可以拖出来,LZ是用 ”基准尺寸“ 在SW2016 SP3 里做不出来,在SW2010里没有问题,如果哪位大侠有SW2016的话 麻烦帮忙试试,用”基准尺寸“中以顶点为基准。《〈〈
--------------------------------------------
1. 相要的结果是这样的

2. 但是我做出来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求给位大侠解惑

网友:
可以出到CAD里解决

网友(点评):
别出来扯JB昼行不行

网友A:
我的怎么没问题。你拖动下试试,取消选择,重新选择下,换个标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怎么没问题。你拖动下试试,取消选择,重新选择下,换个标注方式

昨天家里用的2016试的,不行,今天在公司的电脑上用的2010没有问题 真心不懂了。。。

网友B:
你要测量线还是点,测量点距离就选择点
测量线距离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测量线还是点,测量点距离就选择点
测量线距离点线

大侠看LZ的1楼 测的是点和点

楼主:
操作没有问题,不知道是软件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点评):
这东西得找感觉,找到感觉了,一拉就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看LZ的1楼 测的是点和点

两个点连条线不就好了……

网友:
标注移动下,要把鼠标差不多移到两点间的连线位置,那样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点连条线不就好了……

大侠说的是,不过这里说的是为什么SW正常的功能会不好用呢?

网友C:
一个简单的拖拉而已,而且这在solidworks中不叫基准尺寸,基准尺寸这种概念在solidworks是特指的,光看这名词容易让人误会。

网友(点评):
楼主可能不太熟悉solidworks,用几年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这个,我也是以前偶尔一次看别人标注时才发现的。 大侠果然论坛solidworks一号。

楼主:
对了 设置都重设过了 还是不行,软件用的是SW2016 SP3,麻烦有相同版本的大侠给试试,有没有问题,太感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简单的拖拉而已,而且这在solidworks中不叫基准尺寸,基准尺寸这种概念在solidworks是特指的,光看这名 ...

板大,我用的是标注里的”基准尺寸“这个工具做的,在公司的电脑上SW2010可以,在家里的电脑SW2016 SP3不行,设置重设过不是不行,难道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2014测试未通过

网友:
2014也做不出你要的效果

网友(点评):
是你们操作不当,完全可以。

网友:
原因很简单,你单击一次基准尺寸标注工具,就只能使用一次基准尺寸标注,当你再标注时,已恢复为智能尺寸标注工具,自然就没效果的。如果还想使用基准尺寸标注,就得再次单击基准尺寸标注工具。如果想短时间内就只使用基准尺寸标注,只需双击基准尺寸标注工具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家里用的2016试的,不行,今天在公司的电脑上用的2010没有问题 真心不懂了。。。

我的是20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