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三相电机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6-10-08):
  在现场看到有一款三相电机,可以用380V,也可以用220V驱动,它现在是有三条电源线接在电机上,但是测到的电压是220V的,请问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这也会成为问题?
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是220V,火线之间的电压是380V。

网友:
电机接线本身就有二种接法,校对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电机星型接法吧

网友:
220V驱动(照明电)需加电容(小电机)

网友:
好像日本220V三相的

网友:
看铭牌就明白 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