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石墨制品的内孔镜面研磨抛光知识!

楼主(2016-10-08):
如图工件为石墨材料!内孔要求镜面抛光!尺寸要求5C即可!有无朋友懂该用哪些抛光材料呢?

网友A:
一般使用油石、砂纸、抛光膏。抛光的方法是先用粗的油石把整个大面打磨平整,除去粗的刀痕,划痕。然后再用细一些的油石进行打磨,待粗油石打磨的痕迹打磨干净后,再换1000#粒度的油石打磨。再用粗的金刚石抛光膏(粒度W5)抛光,最后再使用(粒度W3.5)的金刚石抛光膏抛光至镜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油石、砂纸、抛光膏。抛光的方法是先用粗的油石把整个大面打磨平整,除去粗的刀痕,划痕。然后再用 ...

谢谢!这个方法抛钢材可以

网友B(2016-11-07):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法抛钢材可以

找到方法了吗?我也想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方法了吗?我也想了解,谢谢!!

木有

网友(2017-02-07):
用牙膏及抛光液、毛毡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