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两段输送带之间连接,如何保障产品表面平滑程度?

楼主(2016-10-09):
输送产品要求在输送过程中保持产品的表面的粗糙度,产品本身为食用胶,表面较软。且产品大小 小于输送带1的链轮直径。

由于产品体积小,输送带1,输送带3,无法直接连接完成产品输送。现加入小传送带2,作为中间过渡。

但产品较软,输送过程中容易出现滑 擦,影响产品质量。

所以求教在输送带2设计中 ,采用滚子,有什么优缺点,求教大神指教?

或者 有什么好的方式避免输送带输送过程中出现的滑擦,影响产品品质?

输送带连接

输送带连接

红圈处 为产品形状及大小

红圈处 为产品形状及大小

网友A:
有考虑用同步轮传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考虑用同步轮传动吗

同步的 轮子直径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步的 轮子直径太大

额 有多大的直径

网友B:
你这结构,输送带1/2/3之间有速度差的,做不到线速度完全相同,不管你用什么过渡,在过渡的时候产品底面肯定有滑擦了。
你还是建议客户增加小托盘吧

网友C:
建议采用吸盘吸取的方式,在两条输送带之间转移物料。否则,两条输送带之间想实现毫无阻碍的过渡,非常困难。另外建议两条输送带使用同一动力源,并采用间歇分割器进行间隙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结构,输送带1/2/3之间有速度差的,做不到线速度完全相同,不管你用什么过渡,在过渡的时候产品底面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采用吸盘吸取的方式,在两条输送带之间转移物料。否则,两条输送带之间想实现毫无阻碍的过渡,非常困难 ...

谢谢,吸盘吸住后也会留有痕迹,另外两侧均为成品单机,无法改动!
所以很困惑 这点!

网友:
只能试试用盘子盛着产品在输送带上运送,就不会滑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结构,输送带1/2/3之间有速度差的,做不到线速度完全相同,不管你用什么过渡,在过渡的时候产品底面肯 ...

传动带之间的线速度可以做到一定范围内的同步,只要一、二、三之间转速不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动带之间的线速度可以做到一定范围内的同步,只要一、二、三之间转速不同就可以了。

可能大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意思是楼主这结构,输送带1、2、3明显是三个动力分别带动的,减速电机的转速本来就有误差,你按照样本的标准转速来计算来保证线速度相同,但实际上很难做到线速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