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牙顶秃了,怎么判断合格与否?

楼主(2016-10-09):
在实际加工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螺纹,可能因为排削的问题,导致了牙顶,少了一些,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标准来判断一下?

网友A:
螺纹手册。对螺纹的大径尺寸和小径尺寸都有尺寸要求的。在这范围你可以判定合格。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很重要的螺纹,图纸和技术要求应该标注的很确切,怎么会有这样的含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手册。对螺纹的大径尺寸和小径尺寸都有尺寸要求的。在这范围你可以判定合格。

有相关的手册的名字吗?

网友(点评):
《公差与配合实用手册》

网友(点评):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这好像网上有下载

网友B:
螺纹规检测一下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手册的名字吗?

首先感谢@非常

网上下了,第一本手册。   查表 M27-6H螺纹,内螺纹小径D1MAX =24.252   如果大于此值就可判定其不合格了吧!

网友(点评):
另外,你也注意到了吧。相同规格的螺纹,不同精度的时候,其小径范围就不一样。

网友(点评):
是的,我查的是对应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规检测一下

螺纹塞规只检中径和大径, 检不了小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螺纹塞规只检中径和大径, 检不了小径吧?

你这是拧螺栓的螺纹孔吗?

补充内容 (2016-10-11 08:41):
是这样的话,螺纹通止规完全可以满足检测需求,通止规能检测合格,最终肯定能装上,如果牙尖会被碰秃,可以通过工艺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只要外径小于极限尺寸就是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拧螺栓的螺纹孔吗?

是这样的话,螺纹通止规完全可以满足检测需求,通止规能检测合格,最终肯定能装上,如果牙尖会被碰秃,可以通过工艺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是这样的话,螺纹通止规完全可以满足检测需求,通止规能检测合格,最终肯定能装上,如果牙尖会被碰秃,可以通过工艺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纹塞规只检中径和大径, 检不了小径吧?

小径你用三针法或者其他的测量就可以了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