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的格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0-09):
各位大神,这个inventor的格式是怎么回事啊,这种格式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怎么去除呢?名称后面的.iam或.ipt

网友A:
显示或者不显示不常见文件的后缀名就行啦,是系统设置

网友:
怎么去除呢?【您说的”去除“是啥意思?】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怎么看,也不是Inventor的知识范畴啊。。。

应该是Windows操作方面的知识范畴吧。

莫非,问题问错了?

网友B:
这个是后缀的,你隐藏就可以了,在查看,系统选项里

网友(点评):
受教了。原来“隐藏”的结果竟然是“去除”...

楼主(2016-12-13):
引用 网友A:
显示或者不显示不常见文件的后缀名就行啦,是系统设置

谢谢,解决了,就忘了登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后缀的,你隐藏就可以了,在查看,系统选项里

谢谢,解决了,就忘了登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