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零件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6-10-09):
求助各位大侠,如下图机加工件,下面的凸出部分该如何加工?做这个产品的大致费用需要多少(材料304,表面处理不考虑)?

问了很多加工厂,大部分都说做不了,能做的也说成本非常高,我知道难做,但是有这么可怕吗?

网友A:
竟然这么多数据带小数点的!

网友(点评):
小数点大多是进口图纸转换尺寸而来

网友B:
圆角多大,可考虑冷挤压成型,没那么难

网友:
304不锈钢?果然很难。

网友:
304材质的

网友C:
这种复杂带翅的凸起,又是同种材料,最好是铣槽焊上比较经济。
真要数控铣,做出来很麻烦,加工费太高。
若是受力不大,起导向作用,螺栓固定经济。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点评):
焊接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角多大,可考虑冷挤压成型,没那么难

但是数量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这么多数据带小数点的!

看不起小数点?

网友(点评):
确实不怎么看得起,毕竟小数点后两位就基本涉及精度问题了!

网友:
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复杂带翅的凸起,又是同种材料,最好是铣槽焊上比较经济。
真要数控铣,做出来很麻烦,加工费太高。
...

懂了,谢谢版主大大

网友:
不要当做一个零件来做,分成几部分装配的话,就没那么难了。

网友:
凸起不清跟还可以

网友:
对于这种直径不标φ的图纸,本人表示特别不爽。个人觉得圆锥面上铣槽,然后把凸起的板插上去再焊接或者粘合,比较实惠。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翅膀的标注方式不对,应给有个局部剖视图,在局部视图上标注尺寸。估计设计者对工艺不在行。这样的图拿出去,只能上加工中心,不是不能干,就看加工费你能不能承受了。

网友:
这种产品最好设计成装配件,不要将所有的特征都堆积到一个零件上,需要考虑加工的合理性以及成本问题。

网友:
材料304,量又少,只能数控铣削加工了。

网友:
这种形状一体加工很难,费用也高,除了前面机友办法,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网友:
大批量--打头机打
中批量--盘铣 刀CNC
小批量--盘铣 刀普通卧铣

网友:
昨没人想到用五轴加工中心加工呢,或车铣复合中心上做呢,东莞应该有很多此类的厂家,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
看起来肯定不便宜啊

网友(2016-11-10):
直接精铸吧

网友(点评):
这个快,也便宜,需要批量大!要是一个两个就3D打印得了 1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谢谢版主大大

严格来讲 焊接属于特种工艺 有的领域是不允许焊接的 或者焊接级别有要求 焊接后要做各种透视检验的

网友(2016-12-20):
你这得使用3+2轴加工中心,比较麻烦,价钱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