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管车起来起毛

楼主(2016-10-09):
新人求助  小白一枚 买了台小车床 车外径20铝管 效果还不错 但是车外径35的铝管 起毛严重 然后我拿卡尺量了一下 壁厚不规则的 那就是不圆的 起毛是不是这个原因 请问师傅们 怎么车才能圆 才能少点毛啊

这是外径20的

这是外径35的   能出上面的效果就可以了 可是怎么回事呢    急

网友A:
刀不快了,粘刀的特征,加冷却液,提高转速

网友B:
产品挂出多少长?用的是什么刀具,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挂出多少长?用的是什么刀具,转速多少,

产品挂出10CM  刀是合金的  90度外圆车刀(图一那把) 转速 500  1000 都试过 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不快了,粘刀的特征,加冷却液,提高转速

1300转速 也试过了 冷却液没试

网友:
减小切削深度,增大进给速度试试,还有两者的材料是完全一样的吗?

网友:
刀具的几何角度、材质、切削用量都有关联!

网友:
转速要高,进给量大点。

网友:
车有色金属,要用对刀具牌号:YG类的或者YW类的硬质合金;不要用YT类的。YT类的里面含有TiC,与有色金属发生粘结现象。

网友:
好像没用顶尖吧,没用顶尖棒料装夹长度长了,会打颤!

网友C:
铝合金类材料会粘刀,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必须加冷却液,刀具方面,现在有专门加工铝合金类的刀片,也不会贵,如果表面要求很高,建议使用金刚石刀片,可以达到镜面的效果,当然金刚石刀片的价格会贵一些

网友:
进给量小一点,转速快一点。

网友:
正一下火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合金类材料会粘刀,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必须加冷却液,刀具方面,现在有专门加工铝合金类的刀片,也不会 ...

购买了 货没到 谢谢回复

网友:
粘刀,加冷却液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挂出10CM  刀是合金的  90度外圆车刀(图一那把) 转速 500  1000 都试过 都一样的

你的是什么车床,如果是大车床速度是已经超负荷了,如果是仪表车床或者是数控机床你把速度调到2500这样,直径35挂出100MM不是很长,壁厚5MM以上不是问题,不是批量生产可以用食用油或者机油当润滑油,刀具去买数控专门做铝的车到,余亮大点没关系,用金刚石刀片适合精车,进到速度可快可慢,

网友:
好像材料问题,没经过处理的铝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