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里隐藏的实体,怎么再恢复?不是边线哦

楼主(2016-10-09):
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在左侧浏览器里找到,打开。

网友:
什么软件

网友A:
solidworks设计树里——工程图下,找到隐藏的零件,右键,显示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设计树里——工程图下,找到隐藏的零件,右键,显示零件。

这里试过不行的大侠

网友(点评):
我亲手试了,没问题!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刷新一下

网友:
隐藏的部件,重新设定为显示就行;可以回到建模模式下将其设置为显示,回到制图模块,刷新。

网友:
进图层插件打开就是

网友B:
看下面2张图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B:
看下面2张图

感谢🙏,楼主问的是:单个零件出工程图,实体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