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疏水性表面处理

楼主(2016-10-09):
有一批不锈钢304加工的零件,需要做超疏水性表面处理,处理完后需要能耐腐蚀,而且是食品级的。请问一下哪里能做这个表面处理,要是工厂在武汉就最好了!

网友:
表面喷丸

网友:
长见识了。刚刚查了查我们这能做的防腐涂层,超疏水不知道能不能哈哈哈

网友A:
类似于玻璃的AF抗指纹膜吗?

不过那个水滴角只能做到120°,不知道是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成分是硅,大概厚度30-100纳米,在玻璃上可以抗0号钢丝绒2500次摩擦,但是在不锈钢上我测试了100次就不行了

所以只能用于不需要耐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玻璃的AF抗指纹膜吗?

不过那个水滴角只能做到120°,不知道是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成分是硅,大 ...

你好!我们这个是没有摩擦的,所以不需要耐磨。方便的话留个QQ,我们再具体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