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里的零件颜色,感觉比较暗,灰蒙蒙的

楼主(2016-10-09):
就感觉开了卡通一样,但是卡通就是没开,不知道要怎么调回来。

网友:
默认就是这种颜色,可以自定义系统默认颜色,也可以在设计完毕后,为每种零件上不同的颜色

网友:
可以自己定义的,关键是自己喜欢什么颜色。

网友:
把单个零件的颜色再调亮些。看一下装配效果。

网友A:
试试将应用布景切换一下再切换回来,我之前遇到过突然整体变暗了,切换了应用布景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B:
更换个场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将应用布景切换一下再切换回来,我之前遇到过突然整体变暗了,切换了应用布景就恢复正常了。

多谢,果然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个场景试试。

试了下,变回来了

网友(2019-07-27):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