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控制求助

楼主(2016-10-09):
气缸关的时候使用气压把气缸关到位停住 气缸开的时候不输出力自由状态让气缸随外力运动。怎么去控制 或者选用那种气缸来实现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楼主描述,我理解:气缸加压活塞杆缩回?---不加压活塞杆随外力自由伸出
没有速度与精度要求,那么普通气缸,只需要加一个限位开关+电磁阀就可以实现,气缸排气口加消音器

网友:
看来你对气缸一点概念也没有。

气缸无所谓开关,只有伸缩。气缸的伸缩是靠气阀控制的。

去找气阀供应商,向他要这样一种阀:一个位置向气缸的某个腔供气,同时允许气缸的另一个腔排气;另一个位置不向气缸的任何一个腔供气,允许两个腔与大气连通。

气缸的两个腔,一个叫有杆腔,一个叫无杆腔。顾名思义,不用解释。
气阀有三个工作位置的,有两个工作位置的,通路有……还是先找供应商,再要来样本仔细看吧。

网友(点评):
是的,应该找亚德客之类大的厂商,要本产品资料

网友A:
替楼主翻译一下:给气时气缸输出力,气缸杆不动;断气时,气缸杆随外力浮动。

方法:普通气缸 +  一个三位五通中泄阀  或   两个两位三通阀。

网友:
选用正常的双作用气缸即可,
控制气缸的电磁阀选用3位5通A·B·R(也叫3位中泄式)连接的电磁阀
通电时两端位置切换,控制气缸伸出缩回,
停止供电时,阀芯复位到中间位置,电磁阀进气口关闭,两排气口打开,气缸活塞杆可随外力自由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楼主翻译一下:给气时气缸输出力,气缸杆不动;断气时,气缸杆随外力浮动。

方法:普通气缸 +  一个三 ...

2个两位3通,不建议使用,其它完全赞同

网友: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1、控制气缸缩回或推出,并保持;2、对气缸没有控制,气缸可自由随动。
用双作用气缸,用一个二位三通单电控的电磁阀控制,通电时有压缩空气进入气动,控制气缸动作;当电磁阀不动作时,气缸两端都与大气接通,自由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
威望不够,回复来凑

网友:
普通缸(也可加电磁开关)+单向阀+贴中快排阀也可。

http://www.cmiw.cn/thread-468770-1-1.html

网友(点评):
单向阀——两位四通吧

网友:
采用双杆气缸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 指导

网友:
简单的问题问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