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钻攻M3螺纹求助

楼主(2016-10-09):
本人新联系了一种加工件,月需10万件左右,材质6063-T5 铝合金,钻攻M3的螺纹,具体请参见附图。没有加工铝合金的经验,初步打算做台非标设备,请有经验的大神指点指点敬请大神帮助 核算

网友:
可以做,出多少钱?本人专做非标设计的,有意向可加微wangdhll1989

网友:
有那么大的量,可以定做型材,钻孔攻牙注意冷却和润滑就可以了,推荐煤油跟白矿油混合使用

网友:
钻、攻一体的钻头,M4一次,M3一次或2次,钻床加钻具、夹具。或专机。俺想的

网友:
最简单:象卧式铣床,用个运力头,加个由电机丝杆控制的横向走刀。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楼主:
补充说明:原料为铝合金型材,我们需要加工的仅仅是钻攻M3 和M4的螺纹孔,孔口要倒角,我主要吃不准切削参数,钻孔和攻丝时主轴转速和进给速度。

网友:
我觉得适合定做群钻设备,攻丝上攻丝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钻、攻、倒角一体的钻头在淘宝上查过,好像长度上有点不合适,我再和厂家沟通下。

网友(点评):
图纸给找个靠谱的钻头厂家做一体的,他们能提供最佳的参数。然后再搞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