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东西 新人求助

楼主(2016-10-09):
如题

网友:
开关电源.

网友:
24v电源吧,好像

网友:
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
switch power
一般有直流和交流,具体电压看实际场合应用
设备里的多是直流,用于把市电转换成稳压如,24V输出,给某些控制元件之类。。。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题

还有这个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题

网友A:
应该是自己开发的PCB控制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己开发的PCB控制板

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什么用的?

应该是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

网友:
你应当用微距模式拍那个黄标贴纸就知道了。关于电路板——这是个什么机器的控制柜?

网友:
淘宝全部有售

网友:
开关电源,单片机

网友:
开关电源和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