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保存问题

楼主(2016-10-09):
一个大组件,从公共盘考过来的。修改后保存,跳出很多另存为的对话框,点另存又保存不了,原因是文件夹里有相同名字且打开了(就是我要打开的文件)。既然是同一个文件,为什么不直接给我保存而要跳出另存的对话框了。

网友A:
1,可能你电脑上运行的一直是工作站上的文件,而你又从工作站上拷了一份在你电脑上,期间没关闭过软件,又从你拷贝的文件夹里打开过零件等。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工作站应该都是不可写的。先把你拷过来的删了,再整个另存吧。
2,这样也很麻烦,好像指针始终指的是工作站~~,往往和你自己改过的零件混淆。
3,用工作站的时候还是注意,工程越大,一不小心带来大麻烦。

网友:
为什么不用打包命令呢?

网友B:
我看到你的文件的属性是“只读”,当然还能保存啦。

网友:
文件属性为什么是只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你的文件的属性是“只读”,当然还能保存啦。

另存存不了,因为已经打开相同文件,其实就是我打开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能你电脑上运行的一直是工作站上的文件,而你又从工作站上拷了一份在你电脑上,期间没关闭过软件,又 ...

我是从工作站拷贝了整个文件夹后在自己的电脑上修改保存的。为什么会有只读文件,而且保存的时候跳出另存为也存不了,因为文件夹有相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