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明细栏中零部件代号怎么命名,有没有规则

楼主(2016-10-09):
现在在设计一台设备,画图时是这样命名的,比如总装配图为JS.00,有四个部件,代号一次为JS-01.00\........JS-04.00,
JS-01.00中有10个零件,代号为JS-01-01.。。。。。,请问大家都是怎么命名的

网友:
在符合相应标准命名的前提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有机结合

网友:
S1000-A001总装图
S1000-A100子装配图1
S1000-P101子装配图1里面的第1个零件图
S1000-P102子装配图1里面的第2个零件图
S1000-A200子装配图2
S1000-P201子装配图2里面的第1个零件图
S1000-P202子装配图2里面的第2个零件图

……

其中S1000表示机器编号,A表示装配图(Assembly),P表示零件图(Part)
以前公司这样编码的,现在的公司,哎,不说也罢。乱。

网友:
图纸命名没那么死板
一般公司都会有自己的产品命名规则,发布相关的文件
看你产品拆分后零部件多少,确定分点数
我用过最长的是17位编码(图号)

网友:
额,每个公司应该都有自己的一套命名规则吧,包括自制件,外协,通用件等等,不能自己想怎么命名就怎么命吧

网友A:
命名有几种国家标准,我们最早的企业的命名规则:比如产品总图DS31,下面部件则是DS31.1 ,DS31.2.....。下面零件DS31-1,DS31-2.....。DS31.1下面的部件:DS31.1.1.....。一直感觉这种命名方法简单好用。

网友(点评):
简单,好用,有效,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命名有几种国家标准,我们最早的企业的命名规则:比如产品总图DS31,下面部件则是DS31.1 ,DS31.2.....。下 ...

我们现在还依然是这样!

网友:
我呆过几个公司,这个零件图的编号命名,都是自己决定就行了,公司一般没有什么规定的。
我一般用这个设备或机构的名称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命名,如xgc,那么装配图就是xgc-00,而非标的零件的零件图,按装配图的标识顺序命名,如xgc-01,xgc-02..........。

网友:
6#正解 严重支持

网友:
以前国企比较正规,每个项目都有专门的号段和编码规则,现在都上ERP需要扫码,都换成物料编码了,纯粹的一串数字,按照顺序分配的。

网友:
得根据公司要求来吧

网友(2020-12-28):
还有编号好,查找方便

网友:
总号ABC-0000   子装配体 ABC-1000(2000.....)  再下一级子装配体ABC-1100(1200....)   零件级 ABC-1101(1102 ....)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