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坡口加工方法

楼主(2016-10-09):
焊接坡口加工方法有哪些呢?  专用机台除外  注:钢板坡口为主。

网友:
除了专业的坡口机,那就只有铣刨车了。

网友:
虽然是钢板  也要看坡口走势

如果是长直线的 ,当然是铣边机

如果走势复杂,焊接要求又高,量又大,当然是坡口机器人

如果没啥要求,量不大,手工气割

网友:
坡口形式相当复杂,有V型、Y型、符合坡口等。楼主应指明是哪一种坡口形式!

网友:
厚的加工,要求不高的气割。

网友:
首先要看楼主打什么样的坡口,再就是钢板厚度问题,也就是坡口的尺寸多大,这些是最基本的内容了。

网友:
锯板用倒角机非常好

网友:
气割,还有碳弧气刨。

网友:
焊接精度要求,要求高的话当然要机加了,铣刨,普通设备或数控设备,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气割或砂轮打磨。

网友:
专用机台除外 ,就剩下手动去割了。

网友:
怎么没人说用锉刀锉?

网友A:
专业加工设备:刨边机、铣边机、自行式坡口机、铣床、刨床。

一般单位常用的(见下图):半自动切割机、便携式坡口机。

楼主:
不是有种直接用50气保焊 直接割坡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加工设备:刨边机、铣边机、自行式坡口机、铣床、刨床。

一般单位常用的(见下图):半自动切割机、 ...

不是  有种直接用气保焊的吹出来的 坡口吗    焊嘴是要怎么样的呢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碳弧气刨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  有种直接用气保焊的吹出来的 坡口吗    焊嘴是要怎么样的呢

是的   图片能找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