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加工的透明材料

楼主(2016-10-09):
如题:应用场合,光学检测用,有机玻璃不易加工,粘接后影响检测效果,请教有没有透光性好,易加工的材料,谢谢

补充内容 (2016-10-10 08:48):
谢谢大家的回复,根据光学工程师的要求,检测样品周围需要有油(液体)之类的东西包覆,类似一个容器之类的东西,前期用了有机玻璃粘接后效果不好,而且愿做的厂家不多

补充内容 (2016-10-10 08:50):

网友:
有机板还不容易加工?你用什么加工?

网友:
亚克力

网友(点评):
有机玻璃就是亚克力

网友A:
主要是你对光学的要求,有多高?眼镜的球面就切削出来的,亚克力板也能切削但是透光性,屈光稳定度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对光学的要求,有多高?眼镜的球面就切削出来的,亚克力板也能切削但是透光性,屈光稳定度差多了

就是,可参考眼镜的玻璃镜片,可以数控加工出来,肯定满足要求。

网友:
楼主想要好加工,估计是想把这个材料加工成 相对而言不规则形状的,安装孔啊,开个槽啊什么的。
楼主其实可以换个思路,透光的地方用透明材料(玻璃或者其他什么材料),将它切割成方块、圆片等其他简单的形状。然后将这个透明板安装在另外一块金属板上(镶嵌或者夹紧等其他方式)

网友(点评):
这种东西还是避免机加工的好,和社友的建议一致。

网友:
常用树脂眼睛片的材料:
有机玻璃(亚克力,PM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CR-39(聚丙烯基二甘醇碳酸酯)
PC片(聚乙碳酸酯)
PS(苯乙烯)

网友:
亚克力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