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型阀门及执行器

楼主(2016-10-09):
兄弟们!在那能找到关于大型阀门和执行器的相关资料!我单位想做个工程改造,把原有的直径1米的蝶阀,改成电动的。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1,电动执行器卖的很多,直接选个就行了,改装接口自己设计一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辽宁有这样的人吗

网友A:
执行机构改电动就可以

网友:
电动阀门,网上很多,找厂家。
这里有一个:
上海工开阀门
http://www.shgkvc.com/

网友B:
阀门开关是由液压缸驱动的吗?我曾去过做大型闸门的制造厂,见到这样的驱动机构

网友(点评):
1米的蝶阀还用不到液压,因为那帮造阀门的不懂液压,哈哈

网友(点评):
恩,可能直径1m,开启力矩不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机构改电动就可以

你好!请问辽宁这面有能做这种的人吗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B:
阀门开关是由液压缸驱动的吗?我曾去过做大型闸门的制造厂,见到这样的驱动机构

那个说阀门不懂液压的你是看不起谁呢,你可以说部分小厂,而且1米也不算大型阀门,楼主是要更换的电动执行,没说要液压和气动,也没说明什么项目,管道走的是什么介意,你那么专业,什么都没了解就能评论了。我们阀门厂和执行器厂家需要了解阀门尺寸,工况环境和介质和匹配执行器的需求和功能,不是你有个头就一定可以装上去,把你给能的。

网友:
楼主,这个你看资料没太多帮助,执行器要根据你实际的需求进行选配,除了一些常规的也会库存一些,大多数都是要根据客户选配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