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这种磨床主轴设计

楼主(2016-10-09):
各位同行大哥大姐好,这个是我今天去现场看到的一台非标磨床的主轴结构,第一次见这么设计和用轴承的,设备大概3000r/min 听当时维修技术员讲这个轴承经常坏。润滑油是灌装在基座的,轴承属于底部浸泡,漏油未发现。
当时第一反应:1。主轴横着使用、轴承选用和配对、安装方式问题,两端安装同心难保证难调。
                         2主轴热效应问题.轴承安装没有预压设计轴承游隙难消除。轴承降温方式油路问题。润滑降温液体清洁问题。
                         3.动力问题,传送在单列可调节轴承端(轴承端盖螺纹调节然后螺丝顶死),v带传输弹性震动导致可调端螺纹松脱(现场发现同类设备有松动情况),

网友A:
只能是未入门的机械爱好者

网友(点评):
最佳点评!

网友(点评):
在这种中高速白地方,规范的应该用二个角接触轴承+一个深沟轴承。

网友:
这个不是标准磨床主轴结构,,,,,,

网友B:
虽然我没做过机床,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结构是有问题,怀疑楼主没有全部画出,左端轴承无轴向定位。
主轴发热跟和轴承游隙有关,也跟润滑有关。
轴承布局合理,精度载荷够,带震动应该不会影响的,除非整机震动。螺母是顶到外圈。

网友C:
磨床要求高,设计非常严格。一般不用滚动轴承。

网友:
采用标准结构

网友:
6系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没做过机床,但是我觉得
这样的结构是有问题,怀疑楼主没有全部画出,左端轴承无轴向定位。
主轴发 ...

大侠看得仔细,谢谢回复。有定位的我当时看到现场的是一个形面的还比较复杂就没画出来只是简单的示意了一下。这种轴承布局在磨床上比较少见吧,恕在下孤陋寡闻。这个带传动在单列轴承和砂轮中间转起来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肯定会有些许震动,单列轴承正如大侠讲得靠螺纹顶死轴承外圈这种结构本来调同心就有的受了,外加还锁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是未入门的机械爱好者

大侠回复犀利,我就上去插了句嘴,这个摊子就丢给我了: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床要求高,设计非常严格。一般不用滚动轴承。

大侠所讲及是,当时我看完就建议他改结构采用标准常见结构,轴承采用单列角接触轴承DT安装,2组。油路润滑改改。结果摊子就丢个我了,

网友(点评):
摊子给你是坏事,也是好事。正好是学习的机会,

楼主:
同感,同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回复犀利,我就上去插了句嘴,这个摊子就丢给我了

东西要看两面,有重责才有成绩,将改造做好了,成绩也出来了。

网友D:
高速磨床主轴一般是好几组轴承的,至少两端各有一组背靠背的滚子轴承,不会使用深沟球轴承的。砂轮端也是梢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磨床主轴一般是好几组轴承的,至少两端各有一组背靠背的滚子轴承,不会使用深沟球轴承的。砂轮端也是梢 ...

大侠所讲是对的,深沟轴承也有用得着的时候

网友:
越来越糊涂

网友(2017-01-10):
一般这么高转速很少用圆锥滚子轴承,起码也是角接触轴承或者动静压轴承

网友(2017-06-15):
没有考虑轴的热膨胀导致的轴承负荷加重。工作时间越长,温升越高,主轴膨胀越长,同时轴承越紧,形成恶性循环,轴承寿命肯定不长。